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1-04):
开关电源100W 24V 输出4.1A  可以带多少个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A:
9个
这么少?

网友B:
中继的功率多大
最常用的那种   MY4J

网友C:
如果继电器不同时工作带30个没有问题。
需要同时工作   型号MY4J     要150W么?

网友D:
一个中间继电器差不多50mA吧,通常也不会同时接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一个中间继电器差不多50mA吧,通常也不会同时接通

1A=1000mA=50mA*20  这样算起来,带七八十个没问题吧

网友E:
要看中间继电器使用率是多少,再按期楼的计算

网友F:
50左右吧 你带那么多去哪里哦

网友G:
30个没问题

网友H:
估计30个以上,30个应该很安全,这个还是同时工作(不能同时启动);如果不同时工作的话,再多点都没问题
主要考虑的是同时工作的继电器的个数,启动时的冲击电流的大小

网友I:
大家说的都很好  计算公式 就是5楼说的

网友J:
太多了,中间继电器的指示灯亮不了

网友K:
看看中间继电器额定电流是多少。。。。再计算

网友L:
一般不同时工作100个没问题的。

网友M:
测量一下单个中间继电器电流然后欲留一定的余量就得出继电器的总数。

网友N:
电流总额再去掉百分之10的余量

网友O:
同时工作80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带吧。

网友P:
带二十多个应该没问题
wananjushi

网友Q:
MY4NJ=40ma
4.1A*0.8=3.3A=3300ma
3300ma/40=82
估计80个左右。

在东莞市

网友R:
19樓正解

网友S:
带个30多个没问题
东凌

网友T:
相信有计算公式是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