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SGDM-20ADA伺服驱动器,AC9报警是什么内容?

楼主(2012-01-04):
安川SGDM-20ADA伺服驱动器,机床运行时老是AC9报警就死机了,重新上电又好再做又同样的死机,一天至少五六次!伺服电机线以及编码器的信号线我也重新焊过,没问题的,接触不良也应该可以排除,但这个毛病一直没解决,不知是不是驱动器的参数要调,我手上没有说明书!
哪位大侠有的话可否发一份过来!

楼主:
论坛居然无人知晓?????????????

网友A:
看下资料什么报警,我记的是刹车阻有问题。

网友B:
編碼器通訊錯誤

网友C:
这个是编码器故障报警,一般问题多是编码器坏了,驱动器坏的几率比较少点,这个可以维修的

网友D(2012-05-14):
大部分是驱动器问题 ,我司已经修过70-80台安川伺服报AC9故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510769830 英成机电 郭工

网友E(2012-12-06):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