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的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4):
PLC侧:方形接口
电脑侧:USB接口
一连接显示要装驱动,请问万能的工控人,谁有这个驱动?还是不需要,我只是看了PLC的通信接口能插进去我就试着连了下,试后不成功。看样子要去专门买条通讯线了

网友A:
打印机线就好用

网友B:
网站有驱动啊

网友C:
在装CX-Programmer的时候就把驱动给装上了。。。
xuehi

网友D:
要装驱动的,打印机线就好了
CP1H_CP1L_CP1E USB 驱动程序.rar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E:
十块钱的打印机线就OK了

楼主:
谢谢太谢谢了,眼泪鼻涕一大把滴

网友F:
普通线,但看软件支持怎么样

网友G(2012-03-11):
要装驱动的,打印机线

网友C:
5元 打印机线搞定

网友H:
不是通讯线的问题,安装软件时已经有驱动,你只要浏览到安装目录选择USB驱动,然后把驱动装上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I:
直接用串口也可以,买一个232转USB自带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J:
擦好连接线,在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K:
是啊,要多学习啊。
码垛机,灌装机械,套袋机,水处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