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不懂启动,求救

楼主(2012-01-04):
不知道哪里启动。。。大侠求救

网友A:
在程序里启动啊,前提是你装了仿真软件。

网友B:
必须装触摸屏和plc的仿真软件

网友C:
仿真软件要装在PLC目录下。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软件

网友D:
仿真软件要装在PLC目录下,编辑好程序后点击这里

网友E:
点工具下面的;梯形图启动

网友F:
加我QQ1009976485,我告诉你,有视频教你

网友G:
编完程序 转换好 点工具 然后点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 程序会自动写入虚拟PLC 然后进入监控状态 可强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