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磁阀的接法,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2-01-04):
下面图纸上那几个电磁阀YV1到YV4,公共端接着一个+24V电压,另一端接着181到184,再经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24V上,请问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还有181到184端是什么电压的时候电磁开始工作。

网友A:
电磁阀何时工作,要看你的COM端的接法了,那四只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用来保护PLC的继电器触点或者是三极管的。
下载积分:+2(beethoven21)
下载积分:+3(zhangli019)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网友B:
通用情况,直流电路带线圈的都要用续流,稳压二极管

网友C:
什么时候动作,电磁阀通电了才动作咋

网友D:
电磁阀靠电磁铁线圈通电来吸合切换油路工作的,线圈可以看成一个电感,当电磁铁线圈失电回到原位时,线圈会出现电感效应,出现阻碍线圈电流降低的续流电流,二极管就是用来阻挡这个续流电流的
下载积分:+3(beethoven21) 感谢分享

网友E:
保护PLC的继电器触点

网友F:
感性负载元件,一般都要续流二极管。负极接通负电压及工作。

网友G:
1. 这个二极管是典型的续流二极管,它的作用是把电磁阀线圈中(断开瞬间)产生的反向电势通过电流的形式消耗掉,从而起到保护上一级输出电路元件的作用。
2. 当181-184端为0V时,相应的电磁阀动作。
下载积分:+3(xxscwsry)
下载积分:+3(beethoven21) 热心助人

网友H:
这个PLC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那IN4007二极管是消除继电器的的反向电动势的。。。

网友I:
通电就动作呗,,,

网友J:
同意大家的看法 确实是个续流二极管
保护PLC端子

网友K:
通电就可以工作呀,是的

网友L:
续流二极管,保护PLC输出

网友M:
续流二极管 保护PLC

网友N:
以上正解

网友O:
用来保护PLC触点的

网友O:
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P:
四楼说得很好。不过最后一句是泄放续流而不是阻挡。8楼最棒

网友Q:
181---184端低电平时电磁阀动作,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起泄放电磁阀断开时的反向电流,保护PLC内部NPN输出回路

网友R:
灭弧,线圈是电感,导通关断都会产生电弧
wananjushi

网友S:
直流电磁阀接续流二级管,交流电磁阀接阻容元件。消除感性负载产生的反电势,消除驱动继电器触点电弧之用。181--184接点是PLC输出点,其动作靠PLC程序决定。

网友T:
续流二极管 保护PLC,181-184号0伏时候工作

网友U:
公共端接着一个+24V电压的话,那181端肯定是输出负电源电磁阀就工作了啊。二极管是给电磁阀提供放电回路,用来保护PLC的输出端子不被高压击穿。

网友V:
学习了,上次做改造的时候被这小管子害过~~~~

网友W:
高手如雲!!

网友X:
个人感觉给信号电磁阀的上位机是三菱的PLC,当有0V信号输出时电磁阀动作,二极管是典型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Y:
4楼非常正确

网友Z(2012-02-06):
续流二极管,断电时释放感应电动势

网友AA:
21楼,正解。

网友AB:
这个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它的作用是把电磁阀线圈中(断开瞬间)产生的反向电势通过电流的形式消耗掉,从而起到保护上一级输出电路元件的作用。

网友AC:
续流二极管

网友AD:
楼上几位说的都好,阐述的比较详细。
支持!!!
汤

网友AE:
续流二极管 保护PLC,这种电路很多的哦

网友AF(2012-04-28):
续流二极管,0V时动作。

网友AG:
每天一点点

网友AH:
续流,保护PLC触点的,至于181-184端子要看你前面的电路,一般是0V.

网友AI:
楼主,可要加油啊,要不就要被老板炒油鱼了啊

网友A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