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GOT1000高手进

楼主(2012-01-04):
GOT1000用GTD3编辑时数值输入时,键盘画面与输入对象重叠了,这样看不到我输的是什么东西。需怎么设置键盘才会自动弹到其他位置?小弟正学习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你的程式
不然看不懂你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情形....
通常不是可以在画面左边
工程→系统→按键窗口
那边就可以设定了
所以不太知道你的问题
所以看你要不要提供你的程式来看一下

网友B:
上传一份显示位的程序,大家才好帮助分析

网友C:
把窗口移到一边就可以,在弹出时候可以移动的,还有弹出窗口都能看到数据

QQ:84818626

楼主:
3楼说的对就是你所说的一样,点到键盘画面再点一下我想移动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这样就不会挡住我输入,但是我看有的工程师设的是自动变到其他位置去的。高啊我就没研究出来啊大家多帮忙啊

网友D:
3楼说的对就是你所说的一样,点到键盘画面再点一下我想移动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这样就不会挡住我输入

楼主:
此问题我已经解决,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