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4):
FX3U加上一个FX3u-422-bd的扩展,已经接一个触摸屏,我又想PLC同时接触摸屏和接电脑做调试,要怎么样设置才行?触摸屏是昆仑通态MCGS,我试过用MCGS里面的“三菱_FX系列编程口”进行通讯,就会出现PLC连接触摸屏,就没法和电脑通信的情况,请问高手要如何解决啊?

解决了,3楼说的没错,把参数写进去就可以了,但具体是什么参数呢,我看了下FX的通信功能手册

然后写入这段程序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q城城007)
  • 下载积分:+2(hbzy66) 感谢分享!

网友A:
    编程口连触摸屏,422BD连电脑不行吗

楼主:
    不行,都试过了

网友B:
    先通过编程口设置422BD的通信参数后就两个通信口都可以用了。422BD的参数是固定的。编程口的参数是自动协商的。

    yanzhi2008

网友C:
    3楼正确

楼主:
    422bd具体要设置些什么参数呢?

网友B:
    连接422BD的设备是什么通讯参数,就设啥子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