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使用求助

楼主(2012-01-04):
刚学用欧姆龙CPM1A误在设置里勾了程序保护,原程序存在问题,重新做程序后无法覆盖PLC的程序。怎样设置能解决???
好梦

网友A:
1、电脑连接PLC》在线》编程模式;
2、双击,左边栏》内存》DM》6602=0;
3、关电》所有指示灯熄灭后,上电。
图就不上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要再问“在哪里”“找不到”。。。。。。

网友B:
写可以将写保护释放以后断电重启再下载。

楼主:
谢谢!!也解决了。
好梦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