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热电偶模块在PID控制中怎样设置

楼主(2012-01-04):
最近在做一PID加热工程,要求用热电偶模块测温,模块里的值是补码的数值,向导里的给定值范围的底限和高限,过程变量的底限和高限怎样设置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过程变量也就是PID输出变量,这个变量一般情况就是0-32000,若执行器的信号为2-10VDC,则底线应该是6400.

网友B:
使用20%偏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