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房程序求助

楼主(2012-01-05):
PLC是信捷的,我理解是12月份后把5放到D50里面,D50就这里出现了,难道是和屏连接锁住的吗,然后X1再解的锁? D14的程序在前面一页是LDI X1 MOV D8017 D14

楼主:
自己顶一下,郁闷哦。

网友A:
但是我看不出这条程序的成功之处。月份为12的时候,D50被赋值5.其用X1上升沿将D50被赋值1.如果说月份上锁,那么X1上升沿解锁只是瞬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客户在12月初出现问题,如果想成功且快速的解决问题,就需要过了12月份再来处理,也就是说在12月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以上只是从PLC来判断、至于触摸屏程序怎么处理避过这个问题,没有信息不好分析

楼主:
期待高手来解释

网友B:
我们公司的老化房。直接用温控器、交流接触器控制。价格便宜。精度也准。没必要用PLC去控制。

jianming

网友C:
既然程序都能拿出来了,监控下PLC看哪出问题,直接改程序不就完了

网友D:
呵呵 自己改一下程序就好了 或者删除算拉

网友E:
全程序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