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时钟库

楼主(2012-01-05):
求助西门200-7时钟库

楼主:


楼主:
哪位大哥能给我写个时间程序 一个灯9点开 10点关 谢谢
sj198822

网友A(2012-12-12):
这个可以用read RTC 读取时间后,然后做一个BCD转I的计算,就得到了时间,接下来只要做整数比较就可以控制了,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网友B:
其中的一段例子
LD SM0.5
TODR VB100
LD V20.0
TODW VB70
AENO
R V20.0, 1
LD SM0.1
MOVB 1, VB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