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家庭版怎么安装GX8.86

楼主(2012-01-05):
大家好,如题,最近买了个新电脑,自己装了N遍总显示64位系统不支持,那位大哥教教啊,软件是在论坛里下的

网友A:
這個win7的系統不兼容,我也裝過,後來換XP的才可以。

网友B:
去买一套V8.98C以上版本就可以了。
当然,不肯花钱总无法找到一个非常折中的方案。

网友C:
8.98版就可以了吗??
那模拟软体呢??
有没有支援??

网友D:
装成32位的吧

网友E(2012-03-02):
又要搞工控,还要64位,现阶段很难呀

网友F:
win7 32毫无压力

网友G:
你好我也是苦恼这个问题,不过我现在把电脑装了XP系统就好,GX-WORKS在xp系统也能够用,其实WIN7 64位系统家庭版系统不好,显卡微软要打补丁才能够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打游戏的时候很是卡,电脑不是宽屏,是正屏,很是不爽,装了XP后就好了,如果,你就是写程序,可以再WIN7 64位系统家庭版,上装GX-DEVELOP 7还是可以的。希望对你有用,不要再走弯路。。

网友H:
好像不支持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