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PG/PC端口设置中没有MPI,怎样添加?

楼主(2012-01-05):
西门子的PG/PC端口设置中没有MPI,怎样添加?。。。我的机子上有300和200的编程软件。PG/PC中只有个PPI。我是不是必须添加了MPI才能和300进行通讯?怎么添加?求助、、

网友A:
MPI是PC ADAPTER,应该有的,可以用AUTO模式或MPI模式。如果没有,在设置PG/PC界面中选《选择》,跳出界面中,左边选PC ADAPTER,点《安装》

网友B:
1楼说得对。

网友C:
点击选择弹出窗口选择即可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