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5):
CP1E的PID自整定功能,感觉不好用。启动自整定后,PID输出停止。并且需要更改温度反馈值让其在设定温度范围上下振荡2-3次,但是 上的话2-3°可以,下低于设定温度2-3度,其是不会动作的。需要低于设定温度十几度才能动作。这样的话整定出来的数值不准确。 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A:
PID自整定中,温度反馈值是由实测的温度值得到,不应人为去更改它。即在自整定时,控制改成开关控制,加热到设定温度后,停止加热,自然冷却到一定温度后,再次加热,从加热-冷却-加热过程中,取得加热部件的热惯性值来确定P,I,D值。
一般不需要人为干涉,自整定的参数完全可用。

楼主:
1楼您好。 实际用的时候有个问题。自整定时首先将C+9的15位置ON。然后启动PIDAT指令。举例:目标温度设为45度。当加热到达45度时,PIDAT输出调节量输出为0.但冷却时温度降到28度时,PIDAT的输出调节量才会重新输出。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当室温较高时不能冷却到28度时,PIDAT就不会重新输出。这样怎么办?

网友B:
感觉不好用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A:
可将整定温度适当提高些,例如55度。实际工作温度与整定温度相差10度对P I D参数影响不大。

楼主: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又做了实验,是因为我的PID参数的C+6通道的数值设定的输入太高13位。现在把它改成8位的了。现在调节起来还是好了。

网友C(2012-02-10):
大哥神人呐
繁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