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1-05):
请教;师傅们我在往plc写程序 的时候出现如图的画面,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写入的程序超出存储卡的容量,或者存储卡有问题

QQ:84818626

网友B:
PLC型号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PLC型号设置不正确,

楼主:
怎么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D:
上面都说的很清楚了。是你还不清醒。

网友E:
把程序容量设最大试一下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