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5):
请教:mt6070如何与三菱fx1s plc接通讯线?我在资料上看的是:
WeinView MT8000 人机接口COM1 [RS485]4w 9针 D形端口        MI T SUBI SH I PL C F X系列 CPU RS422端口 8针Din圆形端口
1 RX- -----------4 TX-
2 RX+ ----------7 TX+
3 TX- -----------1 RX-
4 TX+ ----------2 RX+
5 GND ---------3 GND
但我不管如何接都通讯不上

网友A(2012-04-28):
是通讯口没设定好吧!

网友B:
那肯定屏的设置没有设吧,如果设置正确应该没问题啊。
再看看说明书吧。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