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开关量变成实时显示

楼主(2012-01-05):
目前我有一个电动球阀,是用一个旋转开关进行开与关的控制。但在开与关的过程中不知道阀门具体开到多少或关到多少位置了?
请问有没有办法装个什么简单的东西,让我在开阀门与关阀门的时候实时知道阀门开了多少了或关了多少了?

网友A:
不就是开和关两种状态吗?就两种位置,哪来有其他位置?

QQ:84818626

网友B:
阀门开关的轴上加装一个绝对值的编码器就行了,用PLC读取,在触摸屏上显示。绝对准确。

网友C:
电控的取其电信号,配数显表.就可以在外面目视阀门的相对开关量的大小.给设备管理带来比较方便

网友D:
有更专业的执行器控制电动阀,可输出模拟量信号

网友E:
加一个电子尺

网友F:
时间控制,检测一下从开到关,从关到开的时间分别是多少,然后用时间来估计阀门的位置。
反正,你这个要求显示的位置也不需要那么准确。

网友G:
流量表显示吧,流量表信号反馈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流量表显示吧,流量表信号反馈过去就可以了
如果管道里面没有介质,但阀门打开了,请问开启度是多少?

网友H:
可以加一个滑动电阻
wananjushi

网友I:
直接在旋扭开关上加一个表盘,把旋扭一端当做指针就可以了解到开关的状态了(不太精确),简单经济

网友J:
方法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