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控制伺服电机做圆周运动怎么做原点回归

楼主(2012-01-06):
轨迹为圆周断续运动,有2次起停,最后一步完成后是连续运动返回,为了保证精度返回后找原点,伺服编码器为增量型
有参考点接近开关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如果没有地方或工件阻碍,用普通的直线型回原点方式也行吧,只要是回到(0,0)点坐标。只是愚见。

网友B:
个人感觉参考点接近开关不能准确定位,可以考虑绝对编码器。
如果用增量编码器的话,在接近原点处减速,然后靠接近开关的信号保证准确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