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信

楼主(2012-01-06):
三菱FX1N怎样编程跟台达温控DCT1000通信?例如:设置温度时,台达的位址是1001H,怎样在plc上向温控器输入100的数值?能否举例?

网友A:
你是采用何种通讯方式?PLC具体发送数据格式,需要参考该温控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B:
台达温控DCT1000??
我上网站只看到
DTA DTB DTC DTD DTV DTE
如果是DTC的话
后面有五码
依照编号是
DCT
1:第一台用
0:标准品
00:标准配备
第五码
R:继电器输出
V:电压脉波输出
C:电流输出
L:线性电压输出
你要看你自己买的设备
决定PLC外加模组的参数设定
以上~请参考

网友C:
你需要通讯协议内容

楼主:
温控是台达DTC1000V的,采用RS-485通信,各位大侠能否举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