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请问做自控的专家们.我这有款设备上安装了两个安全继电器.因误动作,致使安全继电器保护了.现在机器开不了.请问安全继电器保护后,能自动或手动复位吗? 外围开关点现已正常了,安全继电器还是不能复位.所以现在是将继电器的输出触点短接在使用.请问安全继电器是一次性使用保护继电器吗?公司已申请从新购买两个安全继电器.型号分别是:SRB 400CS-24V和SRB 201ZH-24V.故障为SRB 400CS-24V通电只亮两只指示灯,SRB 201ZH-24V通电没灯亮.希望做这行的能给说明下原因.谢谢!

谢谢各位指点!现在搞好了。是外部复位线路接触问题。

网友A:
1. 常用的安全继电器,是可以复位的。通常复位模式为手动复位或停电复位!
2. 检查一下你的图纸,是否复位回路有故障

网友B:
一般应该都有复位端的,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C:
常用的安全继电器是可以复位的,可以看做相当于多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等的逻辑组合。
一般的复位时重新上电,手动复位,或者解除动作条件后自动复位。

网友D:
安全模块不能复位你敢用?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
如果保证你的安全继电器是好的话/又不能复位的话/就可能是你的外部线路有问题

网友F:
你的外部线路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是你的外部控制有问题  好好排除一下吧

网友H:
一般安全继电器都是需要手动复位的,楼主看看说明书应该会有讲到。

网友I:
日系和欧系的安全继电器都在人机界面里,有记录,必须用手动在界面里“确认”报警解除,才可以复位
锁螺丝机

网友J:
时间少手动复位;时间长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