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2-01-06):
我电脑上安装的台达WPLSOFT 2.20版软件,为啥只能正常用一次? 第二天再打开这个软件时,先是自动安装,好象是没找到文件.取消后,就提示错误信息: WPLSOFT 2.20.11错误.电脑工程师也没办法了.请问是软件问题还是电脑问题?
是电脑问题,电脑工程师重装后,一切正常.多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检查一下电脑杀毒软件是不是删除了的安装文件。

网友B:
估计是操作系统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电脑形系统题

网友D:
去台达官网重新下载软件

网友E:
电脑问题,有时该软件缺少了某个文件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