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用SFC编程时,如我的S20,S21  S22 S23……几个步的跳转都是同一条件,如X0的下降沿,由于跳转时上一步和下一步是有一个周期同时动作的,可能会引起误跳转,但我不想增加中间隔离步,可以这样编写跳转语句吗?(每步里的动作运行有足够时间让X0复位)

在S20         LDF X0         TRAN

s21              LDF X0      LDI S20       TRAN

S22              LDF X0      LDI S21      TRAN

S23               LDF X0      LDI S22      TRAN

网友A:
不会的,在s20执行就在s20条件判断,在s21就在s21里面判断。

QQ:84818626

网友B:
我不怎么懂可以告诉我你的PLC是什么系列的吗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在SFC里是逐步执行的
夜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