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1.这电路总功功率多大,每相电流多少?如果选择电线,按2KW计算,还是按3KW计算(请不要说为了安全起见,选3KW,)
2.本人分析是总功率3KW,每相通过的电流是2KW,因为任意一相的回路只有通过二条发热管。所而选择电线时可按2KW计算,这样算法不知正不正确,请高工解答。
  • 下载积分:+1(985263944) 好问题

网友A:
    P=UI*根号3
    电流你已经测到是5A啦

网友B:
    你这个电流不对的,如果串在每相电流表测得是2.5A,那么A和BC任一一相的电流不可能是5A。

网友C:
    相位相差120度

网友D:
    这个电路,就是典型的三角形接法。
    负载的三角形接法,各电量的关系有如下公式换算:
    线电流=根号3倍相电流; 线电压=相电压=380V      功率P=线电压U*线电流*根号3     楼主可以根据这些公式去计算。选线不是按照负载的功率大小计算,而应按照流过导线的电流计算。

网友E:
    先得分清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图中几个数值有矛盾,如果电热管功率是1000瓦,额定工作电压也是380V,那么这三根电热管三角形接入380V三相电,每根电热管中的电流(相电流)是1000/380=2.63A。ABC三根线上的电流是线电流,对于三相平衡的负载,线电流为相电流的1.73倍,即2.63*1.73=4.56A。
    此电路总功率就是3干瓦,对于对称平衡的三相电路,星一三角的等效转换就很间单,可直接转换成三根接成星形的每根功率1干瓦,旦要注意此时电热管的额定电压是220V,总功率不变3干瓦,每相电流=1000/220=4.55A,星形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总功率=1000X3   线径按1K瓦=1mm平方线 单项电流=功率/220V  三相电流=总功率/根号3x380

网友H:
    5楼说得很清楚,要不自己卡一下电流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那么多热心人,祝你们买彩票中个50000000

网友I:
    相电流乘以根号3就得出线电流了

网友J:
不错,5楼是对的

网友K(2012-10-25):
5楼的解释清楚

网友L:
五楼说的非常详细,正解,顶一个

网友M:
电缆载流量选择角接2.5P星接1.P

网友N:
380V电压.没相用2.5平方的铜线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