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我同事刚接了个玻璃打孔要求全自动化的工程,他叫我也参加讨论:主要的用到是PLC    、伺服电机  、触摸屏,一个下刀气缸。主要动作是给玻璃打孔的上下2个刀,玻璃下面的一把刀先开,过10秒玻璃上面刀打穿,他的走位都是从原点位子开始,要求一个孔完后以这孔为原点打下一个,大概就是这样,不知道那些玻璃上要打的眼不一样,如果一块打4个,另一块要打7个,问下这2快打孔怎么设置?主要就是玻璃打孔数量的不一样,触摸屏设置怎么弄,所以请教。原来发表的有不清楚,所以别见怪,请高手指导,有相关资料给我看看学下,希望能找到启发

网友A:
你没有用步进电机要编码器干什么
不断向前

网友B:
说的真是不清楚啊,不懂你的动作逻辑

网友C:
你只用编码器是不行的。这个最好用伺服系统做。

网友D:
考虑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