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4线步进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2-01-06):
哪位高手知道2相4线步进电机如何接线啊 ? 驱动器上的4个端子是A - A+ B- B+ 型号是ASD-545R, 电机是自带的一根4芯线 ? 请 高手指点下!
蓝枫恋影

网友A:
用万用表打一下电机的四根线,导通的为一组,分为两组,把这两组接在驱动器的a b上就行啦
请问下 , 我线接好后,给驱动器信号为什么电机不转啊?

网友B:
2组线首接接A- B-,尾就接A+B+
锁螺丝机

网友B:
2组线首接接A- B-,尾就接A+B+
搞错那
-----------------
哪里错了啊》?
锁螺丝机

网友C: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