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 液压 伺服阀 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不知道各位做过液压伺服方面的项目没有
目前遇到一个项目,需要的扭矩极大,所以选用了液压马达,容量为4L/R,直接驱动转盘,转盘每次转动90度,误差不超过0.1度。
请问如果使用伺服阀的话能达到需要的控制精度吗?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A:
机械分割器不行吗,
不断向前
jxh668

网友B:
伺服阀能达到需要的控制精度,不过转盘要加抱锁才能够稳定

网友C:
对的或要死挡铁夹紧定位。另外,可用伺服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