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径怎么求!

楼主(2012-01-06):
目前知道的条件!材料长度 材料厚度 材料宽度 纸筒直径 !请问要什么方式可以求直径!

网友A:
周长除3.14

网友B:
马达转一圈加两个厚度值不就是直径

QQ:84818626

网友C:
如果是卷经收卷方案你可以看一下MD330使用说明,里面包裹了全部收卷调整方案

网友D:
是不是这样 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说只是理论计算的话,理想状态的话,那就有卷后的外圆面积=纸筒外径园面积+纸的总截面积。卷径=D,纸筒外径=d,纸长度=L,纸厚度=u,所有单位相同。则有(D/2)²xπ=(d/2)²xπ+L*xu,也就是D²=d²+4Lxu/π,就是D=√(d²+4Lxu/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