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马达选择哪种电源才好,如何选择,虚心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2-01-06):
例如一台56步进电机额定电流为4.0A,配步进驱动器额定输出电流为5.0A时,是不是按电流乘电压得出功率呢,该如何配合适的电源呢?
,你们觉得配什么样的电源才好,如果电机较多的话功率不小噢。如果10台这样的电机线材该如何选择呢?
另外问下,我们平常用的伺服在额转速下可以恒扭矩,如果过载的话,电流应该为额定电流的3倍,如果用断路器用来作保险的话,该如何选择接触器和断路器及线材.谁能提供一下资料大家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初学者.

楼主:
这两款电源应用有什么不 同呢 ,功能上有哪些区别,哪个是稳压电源呢

楼主:
这两款电源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性能上有哪些区别?哪个是稳压电源啊

楼主:


楼主:
这个问题简直是石沉大海啊!

楼主:
传几个图大家看下,
看不明白

网友A:
选开关电源或是环形变压器电源,要看驱动器电源输入要求,如果都可以,选环形交流变压器比较好,
伺服过载,驱动器自己会停止运行的
QQ:6395435

网友B:
选开关电源做步进马达的电源合理。

网友C:
估计电源的60V以上,不然带不动,1000HZ以上就没劲了
wananjushi

网友D:
用环形变压器你也得自己做整流滤波电路呀 要不然干扰不是很大 我还是信号自己做电源 输出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E:
直接用开关电源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