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1-06):
在编程时经常见他们用SM400.M8000.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改成SM401或者别的。

网友A:
SM400是Q系列PLC的常通,M8000是FX系列的常通标志

楼主:
既然是常通,那直接用一个常闭或者什么都不用效果是不是一样?有什么不同?

网友B:
M8000就是PLC运行后接通,是状态继电器,有时编程时就要用到!

网友C:
什么都不用;怎么编程啊

网友D:
M8000是PLC接通以后用来编辑常闭的一个信号.如果什么都不用就没法编辑了.

网友E:
这个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