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6):
这是一条正在生产的流水线,PLC是西门子的S7-300 CPU 315-2DP,由于输出点不够,现需加装一块6ES7 322-1BL00-0AA0  SM 322 DO32xDC24V\0.5A 的输出模块。但在组态网络时出错,出错信息:插入(13.6) 只有模块才能插入到机架中。
我在组态窗口的右边怎么找也找不到VIPA 322-1BL00(我估计是要找到这个才能插入,左边就是这样的)这个选项,我是菜鸟,怎样才能插入这个模块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组态的话,就算插上模块,写入程序,这个新加的模块也不会有输出?大侠们,请指点。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可以啊,

楼主:
试了那方面呢?是试了在组态里可以插入模块还是全部重新组态或是直接插入模块不用组态也可以呢?

楼主:
由于图片上传受大小限制,现压宿上传。
附件: 2.zip (57 K) 下载次数:17
附件: 1.zip (72 K) 下载次数:17

网友B:
300系列的机架上最多只能有8个模块,你要另加必须再扩展一个机架。

楼主:
很明显,我这个从站只有6个模块啊,应该还可以插入2个模块才对,为什么就不能插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