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不懂别笑我

楼主(2012-01-06):
IQ WORKS 是什么啊刚开始学别笑我啊

网友A:
三菱的综合性编程软件。

网友B:
哦,我也刚知道的……呵呵,跟GX DEVELOPER比起来不知道哪个更好用呢?

网友C:
用途不一样,应该说三菱跟西门子学的,全部打成一包,如果不是高端控制,普通的都OK的,你的GX也是 IQ WORKS的一种软件,工具不同,三菱把软件统一,把CPU、电机、屏集中在一起调试,最少目前为止,所有你见到的三菱的新版的GX、GT、MR……都属于那里的软件

网友D:
建议用 GX DEVELOPER
虽说版本没那个高,不过还是很好用滴

GOOD LUCK

网友C:
某人不懂就别误导人家,要与时俱进,你不懂只是视线问题……

网友E:
三菱新的版本

网友F:
跟欧姆龙CX-ONE 一性质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