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7):
在朋友那里看到这些东西,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朋友也不知道,其中有个放大的设备,不知道能否用在对讲机天线输出接口上,对信号放大用?谢谢!!!

楼主:
最后一张是一根天线,接在第二张图上左边的接口上的。

网友A:
无线信号放大器,这个可以接在无线网卡上也可以接在在无线路由器上用,来扩大无线信号接收和发射范围
jxh668

网友B:
工控机信号转换为无线的东西

网友C:
ADAM-4550
2.4 GHz 无线调制解调器模块(RS-232/RS-485 接口)
ADAM-4550 是一款新型直序扩频无线调制解调器。它工作在 2.4 GHz ISM 频段上,无须申请执照。它提供了可用于通讯的 RS-232 和 RS-485 接口,通讯速率可到 115.2 kbps。

它使用 1 Mbps 的广播速率以半双工方式工作。调制解调器具有 100 mW 的输出功率。使用其背面的拉杆天线时,可以有 150 米的有效传输距离。当使用研华提供的高增益外接支杆式天线时,它的通讯范围有可能超过 20 km(开阔空间)。

--------------------------------------------------------------------------------
特点

RS-232 和 RS-485 I/O 接口
可软件配置 RS-232 和 RS-485 数据通讯速率到 115.2 kbps
使用外接的天线和放大器可以有 20 km 的传输半径
即插即用
内建看门狗定时器和自动 RS-485 数据流控制
扩频无线调制
以无须申请的频段工作 (2.4 GHz)
广播数据传输速率 1 Mbps
可软件配置无线收发器地址
支持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的应用
符合 FCC Part 15 标准和 ETSI 300.683/300.328
定货信息

ADAM-4550:2.4 GHz 无线调制解调器模块
天线、电缆和适配器:可要求购买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网友C:
    这是我网上复制的说明,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不断向前

网友D:
    这东西还没玩过,路过围观一下,并涨点见识!

网友E:
    4楼的有见识,说的很清楚

网友F:
    在联网PLC工程或单个PLC设备上,可做为故障无线发送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联网PLC工程或单个PLC设备上,可做为故障无线发送器用.

    说说怎么使用那?

网友G:
    我没见过,看来还真有见多识广的呢!

网友H:
    这东西还没玩过,路过看看。

网友I:
是信号放大器

网友J:
这个可以称作为有源带隔离作用的!无线传输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