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2-01-07):
如附图所示;请指教!!!多谢!

网友A:
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B:
首先学习这个品牌的PLC的编程知识。这个“怪”只是和国内常用的三菱、西门子的程序界面不同而已。

楼主:
2楼能指教一下这段程序的意思吗?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C:
PLC没有说明书吗?就算没有说明也应该有F1吧,设备是什么?没有注释的吗?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D:
应该是开发是没编完整的程序留在里面吧,要不然就不可理解了!

网友E:
松下的PLC

网友F:
看它怪,这只能说明你没学过PLC编程.PLC的梯形图基本都是这样.你这个梯形图逻辑与的关系太多.可以简化程序.机器原先是好的,只是放了一段时间,再使用就有问题.首先你要检测输入条件完全吗?都正确吗?再看看输出是否正确?对照设备信号I/O示意图,监控程序.查看输出点是否有?看输入条件信号点是哪个没满足.就查哪个外围输入开关.你也就会修设备,也知道为啥不启动的问题点在哪?

网友G:
这程序里从0-53步没有什么作用的 这种情况我一般只用来查看IO点的位状态

网友H:
这PLC是松下的,型号FP-Σ,程序及数据靠电池保存。如果电池已没电,又断电了几天,则程序会丢失,无法运行。你看到的已是不完整的程序。
这只能让原生产厂重冲程序。

网友G:
松下FP-G的PLC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只有里面存储的一些设备运行参数会丢失程序是不会丢失的(因为松下FP-G PLC里有EEPROM存储芯片来存储程序的)
,你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行看看是否是因为电池没电把PLC里面存储的参数归零引起的。

网友I:
我认为可能是PLC由于电池耗尽而引起程序丢失,因为你断电过一段时间。如果有原程序不仿重新下载看看,同时需要更换电池。

楼主:
我认为5楼;8楼说的有道理。机器不能运作可以肯定是因为后备电池耗尽;导致数据寄存器内容丢失而不能运转。但程序绝对没有丢失。所以我就不明白它为何是这样的写的。

网友J:
松下是可以这样写的,有时写在一起是为了方便监控输入点!在实际应该中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首先学习这个品牌的PLC的编程知识。这个“怪”只是和国内常用的三菱、西门子的程序界面不同而已。
严重支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看上去是松下的PLC,可以查阅下操作手册

网友M:
我想程序是不会因为电池没电不见了的,也不会出现所谓的丢失!关于这款PLC不太了解,程序一般都会用另外的芯片来记录.它那个系统寄存器可以人为来设定的.你这程序下载下来就是这样吗?无法理解,不过本人觉得松下的编程软件很烂!如果是这样还正常

网友N:
我认为5楼;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O:
松下的PLC程序,梯形图可以没有输出也不会出错.我怀疑没有输出的程序段是多余的.

网友P:
程序不可能怪的,只是因为你不懂PLC而已。
1.首先如果PLC没有损坏,也没有高电压串入,程序是不可能有问题的。
2.不能运行,是什么情况不能运行,故障现象没有说明,怎么能够判断故障呢?
3.我认为不能运行的话,而且PLC和触摸屏都没有出现报警信息的话,那一定是不满足运行条件才会造成的。
检查运行条件,仔细看看机器的试用说明书,查一查有那些条件不满足吧。
绿色的微笑

网友Q:
R9011是什么地址? F35是什么功能?

网友R:
这不是三菱编程器
wananjushi

网友S:
我看是松下FP系列PLC没错。内存电池如电耗尽,程序就丢了。我有遇到过内存电池耗尽。程序中的剑头是与下一段是连着的因'1'的指向.查外部无故障,可上电监控查找,定能解决。

网友T:
应该是电池耗尽,一些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丢失,不能满足程序运行条件所以开不了机。把电池更换一下,看有没有原程序,查一下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还有没有,重灌程序,应该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U:
松下FP-Σ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呀,上次我没下载出

网友V:
应该是电池耗尽,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