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40变频器不运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07):
面板指示MON和HZ亮,PU和EXT指示都不亮,PR79设置为1,PU任然不亮,ALLC恢复出厂设置设置为1时提示ERR4错误。也不能恢复出厂设置。PR77设置的是2。变频器怎么运行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问题出在哪个参数上

网友A:
PR79设置为0,按PU键,PU灯亮了后,按RUN键是自控,要外控的话,PR79设置为3,STF正传,STR反转

网友A:
如果还不行的话,看看说明书

楼主:
这些PR79参数都试过了,不好用。不管怎么设置也无法切换到PU面板操作状态,PU灯也不亮,想恢复出厂设置吧,把ALLC改为1,提示ER4错误。不让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回事呢?

楼主:
大家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吗,手里有2台变频器都是这样,原先是不是用的通信控制啊,现在怎么切换到PU状态呢?

网友B:
740 是常用的东西,耐心的看一下手册,打三菱客服电话,恢复出厂设定,在看说明书设定,搞电的经常是不细心,犯一些低级可笑的问题,当吧问题找到后,你会有想法的
锁螺丝机

楼主:
看样今天得打三菱的技术问一下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是参数pr.551的问题,设置成9999就OK了。

网友C:
学习了;我这里都是这样的;今后知道了;谢谢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初级说明书没有这个参数项,我的处理方法是:找一个同型号正常运行变频器逐项对比,我记的是一个100以后的一个参数修改成50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