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前辈FX2N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最好发个实例

楼主(2012-01-07):
求各位前辈FX2N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最好发个实例,邮箱
WPSJXL@163.COM
。
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最主要是有实物操练,程序发过来不一定能理解。

网友B:
要实现说明功能? 2N的好像没有发脉冲的,必须另外带控制模块 如1PG 10PG等;还是简单回复一下你的问题吧,你查看编程手册 里面有脉冲输出指令 plsy plsr 等几个指令都可以用于控制步进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