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7):
本人有一台安川∑-Ⅴ系列的伺服器,就拿来学习用,电机轴不接任何负载,PLC用的是FX1N-40MT,我设置了伺服的一些参数,让其处于位置控制模式中,有接入伺服ON信号,警报复位信号,位置偏差清零信号,脉冲信号,旋转方向信号,定位指令用的是绝对位置指令DRVA,试机前无任何报警,上电的师傅,伺服显示的是bb,当伺服ON信号接通时,伺服显示FUN,当我发脉冲给伺服器时,驱动器就报过流,瞬时最大负载的警,但我电机没带任何负载,怎么会瞬时最大负载,不解啊,高手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怎么弄让伺服不再出现这样的报警,恳请大侠们,伺服在位置模式,用什么指令,该注意些什么之类的,怎么让伺服转起来?谢谢了。

楼主:
帖子不能沉了呀

网友A:
这个还真的没有玩过嗯。。。。一

网友B:
检查伺服驱动器至伺服电机的动力电源线相序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C:
      新手 学习中,不过如果是两边相序不一致的话,伺服电机应该不转的。。。

楼主:
我怀疑是驱动器硬件哪里坏了,老是报过流,过载的警

网友D:
看看伺服的UVW和电机的UVW有无对应,还有编码器有无接错。应该这两个问题多,不然就要去保修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