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如题:
三相电动机改接为单相电动机运行的研究
内容:
主要介绍了三相异步电动机不需要改变任何结构和绕组参数,通过简单的外部接线和增加裂 相元件,直接接入单相电源使用的方法。

网友A:
三相电动机改接为单相电动机,只适合于小功率的。

网友B:
我原来改过,转速慢了。1相绕组做运行绕组,另外2相串起来再串电容做启动绕组,这个只是适合小功率电机。

网友C:
本人也改过,可根据电机额定电流,调节电容容量使电机三相电流基本平衡且不超出额定电流为最佳,同时增加启动电容和启动器保证电机顺利,这样电机可长时运行。

网友D:
看看怎么回事,学习下

网友E:
是只适合小功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