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纠结的简单程序(新手)

楼主(2012-01-08):
跑马灯程序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图
把x10上升沿换成x10之后
程序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图:
为什么两个结果不一样呢,仿真是x10都一样是一直ON的啊

网友A:
你仿真的时候是不是把X10强制为ON了啊,再OFF一下就可以了,加上升沿只是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可以按电路编程
wananjushi

网友C:
第一个程序的X10,在程序里,只导通一次,就断开.你一直接通.也只导通一次.它能断Y0. 而第二个程序里的X10,你接通后,就是一直导通.虽然有断Y0,但人眼是看不出来.扫描太快.即又重复输出Y0了

网友D:
是的3楼正确

网友E:
其实说白了就是对程序扫描执行过程没有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