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8):
我的那台安川∑-Ⅴ系列的伺服器,在试运行,和在位置模式时,一给驱动器送脉冲,驱动器马上报过流,过载的警,我电机是空载运行,也就是电机轴没接任何负载,接线我确认了,都没接错,电机也没任何问题,我怀疑是驱动器的硬件哪里坏了,驱动器里的IGBT模块刚换过新的,那会不会是里面的电流互感器坏了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元件坏了,网友帮我分析下,该怎么检测,是哪里出毛病了,谢谢!

网友A:
如伺服器是好的话,先接通伺服自带的刹车(如有)或伺服使能信号,再送脉冲信号.

网友B:
有可能是干扰,把接地线拆掉,两边都拆掉试试,我遇到过。

楼主:
知道的就说说撒

网友C:
你的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我分析了下;
1、你的编码器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原装的,如果自己做的请检查各个节点之间有无短路或瞬时短路。
2、看下你的电机是否带抱闸,如果有请检查抱闸是否打开。
3、还是不行检查电机U\V\W是否有错。
。按理说如果试试运行中的基本就这个情况了。干扰不会出现电流过载报警。应该是是编码器报警。。

网友D:
驱动器开环也不行
wananjush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我分析了下;
1、你的编码器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原装的,如果自己做的请检查各个节点之间有无短路或瞬时短路。
2、看下你的电机是否带抱闸,如果有请检查抱闸是否打开。
3、还是不行检查电机U\V\W是否有错。
。按理说如果试试运行中的基本就这个情况了。干扰不会出现电流过载报警。应该是是编码器报警。。

编码器线是原装的,电机不带抱闸装置,u.v.w线确认过,没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