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MPI电缆与S7-300通信时出错

楼主(2012-01-08):
在用USB转MPI数据线与S7-300 CPU 315-2DP在线监视时,不能通信,出错提示:在线:编程设备本地MPI地址比最高节点地址高,或设置了错误的传输速率或中断。提示码:33:17075。
数据线是仿西门子的,传输速率:187.5kbps,最高地址:31。这条数据线我相信它没有问题,因为用这条数据线,同一台笔记本,软件同样的设置,与S7-300 CPU 315 的PLC通信时,可以在线监视,完全正常。大虾们,说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能通信的。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B:
软件版本是不是太低,还有在通讯设置里选缺省试试

楼主:
STEPV 5.4版的,这个跟版本有关的可能性不大。这条线据线我一直在用,在CPU 315-2DP的PLC上连接成功过N次,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偶尔。

网友C:
是不是要在线升级版本

网友D:
下载一个usb驱动吧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