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09):
(无正文)

网友A:
两轴插补联动用模块,用不到时就用Y0,Y1直接带,用到绝对位置,就看水平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轴插补联动用模块,用不到时就用Y0,Y1直接带,用到绝对位置,就看水平了

1楼,用模块还是直接带我也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懂

2轴插补联动:我可以不可以理解成X Y2轴的分次动作 ?X轴动A的距离··后Y轴动B的距离?
那样直接用Y0 Y1吧就可以带了?

网友C:
了解一下插补运动,圆弧运动吧
做工控,做人生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插补运动,圆弧运动吧

左圆弧运动的时候才会用到吧···
普通的一般是不是用不到了?

网友D:
要多了解才行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E:
运动轨迹没有圆弧,就可以不要模块,你的函数学的好的话,用梯形图也能走圆弧
锁螺丝机

网友E:
如果函数学的不好,理解的不透彻,有个笨办法,就是用CAD 画个园,用线条把园分成若干个正方形小格,小格的大小就是你的解析度,把园上和直线交叉的坐标用尺寸标注出来,编程的时候就把XY对应的坐标让他执行,就可画园,你的园要变大小,在触摸屏里输入直径,找到倍率,XY坐标同时扩大缩小倍率,就可以画变化得原
  • 下载积分:+5(勿忘我) 感谢分享
  • 锁螺丝机

网友E:
    这办法看着笨,步数多,当你在编程的过程中会找到很多规律,你的程序就开始简化,直到和他模块一样的功能,但速度永远达不到模块的速度,有模块的是2个CPU 在运行,一个模块的CPU 装有现成了圆弧的公式,PLC只给他运行的条件。
    锁螺丝机

网友E:
    这都是在现场逼出来的,本身开始机器设计的时候是不需要走圆弧的,可到调试的时候,机器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要走一个R角,从新挂模块,工厂买东西到安装也得一个星期,在外地更加难,加个模块,其他的模块地址都要变,程序的从做
    锁螺丝机

网友F:
楼上的很强大啊,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用模块还是直接带我也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懂

2轴插补联动:我可以不可以理解成X Y2轴的分次动作 ?X轴动A的距离··后Y轴动B的距离?

联动相当于两轴组成一个X、Y的座标系,比如走插补直线从A点(X、Y)走到B点(又是一个X、Y)用C速度(注意两轴的速度一般都不会是C速度,但组合起来是移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是C速度),是走的直线。如果不联动A点到B点,可以同时走的话,可能会先到一个中间点再走到B点,看要求了。走圆弧的话,发脉冲的PLC包括一些模块,一般都不是很理想的。

网友G:
20GM才能走两轴插补,FX只能做简单的直线运动,20GM要使用WPS软件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