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信

楼主(2012-01-09):
三菱FX1N怎样编程跟台达温控DCT1000v用RS-485通信?例如:设置温度时,台达的位址是1001H,怎样在plc上向温控器输入100的数值?能否举例?

网友A:
看需要使用通讯协议了,若是MODBUS RTU 则你需要在你的程序里面写MODBUS程序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