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版本的GX可以仿真Q26UDEH?

楼主(2012-01-09):
本来用的8.86加SIMULATOR只能仿真Q02的,名字里面带UDEH的就不能仿真了,
请问什么版本的软件能仿真Q26UDEH的程序?
另外悲剧的是,Q26UDEH的程序不能复制到Q02里面。

网友A:
GX WORKS 2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改变PLC类型,即可仿真

网友C:
改变PLC类型,即可仿真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D:
sim 7.26d

网友E:
目前还没有q系列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