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问题求教,各路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2-01-09):
最近自学PLC编程,很多困惑,下面一个我自己做的小实例,用PLCSIM仿真怎么都做不出我要的效果,只好厚颜求教高手帮忙,
实例如下:
启动按钮: I 0.1
输出控制单元: Q 0.0 Q0.2 Q0.3 Q0.4
待测件电源: Q0.7
I0.1接通后,接通Q0.0,Q0.2,这两个通以后,再接通Q0.4,然后让待测件动作3次,通0.5S,断0.5S,完成后关闭Q0.2,Q0.4,打开Q0.3,等待8秒,再重复以上过程,直到I0.1断开。
我编的梯形图如下:所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重复,等待8秒结束后,程序无法循环运行,请问哪个地方需要修改,这个程序还可以优化么
PS: Step 7 v5.4,PLCSIM v5.4

网友A:
程序段9 把M0.0 (R) 改为M0.01 (R)
应该是输入错误吧,你没用到M0.0,只有M0.1

楼主:
谢谢mails的指正。
M0.1(R),也是这样的,上面的程序我改来改去搞了好久,可能是发帖的时候又改了,所以截图的时候程序段9是M0.0,其实改成M0.1还是不能循环。

网友B:
应该明白时间继电器的能流
wananjushi

网友C:
你知道吗?你的你的程序写的结构有多乱码?你的有线圈,有置位复位,你理解了程序扫描循序了吗?你知道顺序执行如何控制码?

楼主:
自己摸索的,没人教,刚起步,以前也不是做这个的,手上资料也不多,不懂得地方太多了。
有没有好的教材推荐下

网友D:
自己摸索学习,值得表扬。想学PLC编程,初学者,建议学三菱.你就不会提简单问题了.

盟主

网友E:
程序段8删了,在段1的第二条之路上加上M0.1的常闭点,程序段9的最后一条支路删了,第一条路改成(R)M0.1。。基本差不多了,我也是凭看,你改了再测试下。

网友F:
程序写得好差劲,还是要好好学学才行

楼主:
首先感谢283596603,按你的指点试了一下,果然可行,太谢谢了。
另外对另外几个光喷口水的表示BS,程序写的差劲,程序结构混乱,
那你能说下哪里差劲么,结构怎么写叫不混乱么?
论坛是个学习的地方,是不是只有高手才能提问题,然后一帮专家去研究?初学者就该死?你要是高手,像283596603,就指出我的错误,告诉我正确的,好的程序该怎么写,那我衷心拜服,你确实是高手,是专家。
所以说为什么中国工控不如老外,初学者都被你们这样的砖家打击的没有学习的热情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学,学什么,最后就沉默了,只剩几个砖家天天就说你们真差劲,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懂,
好有意思么
最后,祝所有的工控朋友新年快乐,学业进步

网友G:
你连信号是直接给定的,而且最后一条和第一条都没关联怎么循环啊 ?

网友H:
没加互锁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H:
我也是初学,问一下你不加中间继电器能停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