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电动机转速会有变化吗?低频率运行

楼主(2012-01-09):
感觉公司的电机到冬天,每天上班后30分钟内的转速不及平时的转速!!!有这可能性吗!!!
频率在20-26内

网友A:
如果是电气原因查电压,电源。
如果是机械问题那就差负载和连接。

网友B:
vbgrfb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有遇到过,经过变速后刚开机的时候是100转每分,没有加速过了半小时就是103转每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从电机的原理上讲是不可能的,频率和电机的导线温度没有关系,主要是负载,比如减速机里的油,冬天会很粘,阻力会变大,使转速有点变化
锁螺丝机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
曾经遇到过因减速机的机油太粘结,电机居然不能启动,以为是轴承坏了卡死,拆出来一看轴承没事,就是机油太粘,清洗后换另外一种机油就OK了

网友G:
更换低标号润滑油,防止出现故障!

1162859666@qq.com

网友H:
同意5楼的说法;比较有道理

网友I:
建议检查负载情况

网友J:
该更换润滑液。

网友K:
同意5楼的想法

网友L:
没遇到过 学习经验中

网友H:
温度低可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