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个忙看一下!

楼主(2012-01-09):
最近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现场用于调试设备!要装CAD 200 300编程软件,组态王,WINCC组态软件。各位大侠帮指点一下,买什么样的笔记本好呢,

网友A:
我用的很好的,是DELL的D630

网友B:
不管什么牌子的笔记本,最好带串口,这省了好多事。负责用USB转的串口会多出好多问题。

网友C:
1、内存应大于2G,否则你的Wincc用的非常痛苦。
2、屏幕不应小于13寸,否则在CAD中老是放大缩小很麻烦。
3、基于上面两点,你如果选用带串口的,那么你的选择范围非常小,基本都是高价低能机。
基本上现在4000左右的I5机种都可以选择,至于操作系统,你应该尽量选择专业版而不是家庭版操作系统。
我现在理想在5000-6000块的带串口的!能具体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D:
价格达到,性能不是很大问题
我现在理想在5000-6000块的带串口的!能具体一点吗?谢谢了!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C:
5000~6000的机种很多,Dell还是很不错 的。
至于D 630这种机种,都5年前的配置了。

网友E(2012-11-12):
我的本2000元

网友F:
最好装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