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触摸屏幕GT1150-QBBD-C 使用问题,不显示指示灯,求解!!!!!!

楼主(2012-01-09):
本人刚接触三菱触摸屏,下载进画面后只能
显示文字、BMP图片、开关按钮可用
,而其他如指示灯、数字输入等,下载到GOT后屏上显示不出~ 产品为16色

网友A:
单色(16级灰度)什么时候变彩色哪?

网友B:
一定要接上PLC,并且和PLC通讯上,指示灯才会显示出来。

网友C:
如果模拟没问题,那就是要和PLC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接上PLC试试~~~

网友D:
学习中
三菱触摸屏幕GT1150-QBBD-C 使用问题,不显示指示灯,求解!!!!!!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