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P|什么作用,怎么用,求教高手啊!

楼主(2012-01-09):
我是个新手,请教高手给我解答,谢谢!

网友A:
不是脉冲沿检测吗?
绿色的微笑

楼主:
是的,我不知道怎么用啊,你能和我说说嘛!谢谢

网友B:
你自学这个应该有点资料的,这个是基本的东西,你看一下介绍就明白了,要用心看的

网友C:
BOOL型变量的上升沿触发信号,当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置1

网友D:
西门子200中的脉冲上升沿,意思是在本次操作(接通)时的一个扫描周期有效。一般与之配合使用的指令是(S)置位、或者(R)复位。
另外还有一个脉冲下降沿/N/,意思与上升沿相反,就是断开时使能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
如果灯亮了,你叫一下,如果灯亮了,你就一只的叫。

网友F:
上升沿,
wananjushi

网友G:
可用在
計數器
液位檢測
很多地方可以用到
主要就是訊號來的時候 單次觸發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