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检测不到下机位原因

楼主(2012-01-09):
昆仑通态触摸屏USB(经测USB线是好的)下载编好的程序到触摸屏时提示“检测不到下机位”,有什么原因?
如何处理?

网友A:
上位与下位通讯口设置统一.

网友B:
一、检查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二、看你的电脑和触摸屏连接设定对不对
wananjushi

网友C:
重新启动一下屏

网友D:
别没给触摸通电哦,端口设置,

网友E:
估计可能是串口不行啊,还有就是USB串口设定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F:
是否打开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