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

楼主(2012-01-09):
在用伺服做定位控制时,怎样保证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A:
用ABS模式比较好,多加个电池,机械部分怎么动,也不会影响原点,重复精度就会提高
锁螺丝机

网友A:
当然,如果工艺允许,每一个流程做完,回原点可清除累积误差
锁螺丝机